ep-9heai主板没有北桥的1.2V和CPU供电怎么修啊?

楼主(2008-12-31):
ep-9heai主板没有北桥的1.2V和CPU供电,这两个供电都是由LM324控制的,测过324的供电12V和1.2V正常的,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1.要先有CPU供电才有HT的1.2V
2,CPU供电不可能受324控制.
3.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再说.

网友:
哦 我再查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