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认硬盘

楼主(2008-12-31):
联想昭阳8020DTfe的本本,使用中不认硬盘,采用转接座插的,以前是有时认有时不认,后补焊转接座可以认了,现在是补焊了也不能认,拆开用力按紧开机也在BIOS显示无硬盘。硬盘取下来装入移动硬盘盒中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我修过,更换转接座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手头没有这样的转接座,

网友:
有可能是转接座内部的簧片变形,你试下把硬盘的那排插头向上、下两个方向稍稍分开一点(也就是把原来上、下两排插头中间的间距扩大一点),有可能会成功哟,我原来就这样弄过。

网友:
联想的这种排线最容易出问题了,而且表面还看不出来真晕!

网友: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12-31 14:09  只看该作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个人空间
联想笔记本不认硬盘
这种情况我修过,更换转接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