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怎么改

楼主(2008-12-31):
刚买了一个高压条12v的接好了发现灯管两三分中就息了,把开关线焊下在焊上又能工作两三分中,求助各位同行

网友:
是不是灯管也坏了

网友:
你供电,信号,地要是都接正确的话,灯管在排除是好的情况下的话,看下灯管有没有碰到屏幕上的铁片,因为高压条上面的高压是个脉冲高压信号,只要遇到铁片,高压上面的脉冲电压就被铁片吸引过去了,所以造成开机灯管一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