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一例,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2008-12-31):
机    型:LENOVO_LXH-P17L3
故障现象: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能开机时一切正常!
检修过程:首先检测各路电压都是正常的,代换过高压板,故障依旧!于是重点怀疑驱动板,由于该机屏比较特殊(QUANTA-QD17ER01)是30+50P的,手头没有驱动板代换。所以要想办法修复原板!接下来想到的就是程序问题了,拆下AT49LV001NT放在580U上读取程序时,管脚检测总是报错,有一脚检测不到(估计是内部开路),但是程序还是可以读出来的!于是找了一片好的AT49LV001NT写入程序,焊回原板试机两天,一切OK!交客户一月有余!
再传上该机程序!(此机芯片由GM2126+AT49L001NT组成)

网友:
都修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还记得呢,我每天修两三台,都是小故障,随手就能解决的,我这有一台150S4的,也是刷完程序以后,在也开不了机了,电源正常,指示灯也不亮,是不是得换主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疑难故障修复后都做维修记录的,这样以后再修到同样的机器好参考!请问你的150S4在刷程序之前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