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771d怎么修

楼主(2008-12-31):
使用中焊锡丝从散热孔中插入一段时间,导致显示器火光四贱,就黑屏了,拆开看了,发现sck183的热敏电阻烧裂了,保险丝的管子上也黑黑的,ka3843b换成tl3843p,四个二极管全部由1n5398换成1n5399,0.22欧2w的电阻换了,sck183的热敏电阻换成13gp100, 开关管由k2545换成k1118了,电阻和1n4148和a1266都是找到相同的换上去的,还是有画面抖动,发白,左右行副收缩,就rp16只有20.3千欧姆,比原来的23.2千欧姆小,有显示就是屏幕过亮还有回扫线,G1电压为负2V,G2电压为488V,谁帮我看看,图纸是我拼起来的

网友:
RP16与RP14构成误差取样电路,RP16减小会导致电源输出电压过高。若找不到原值的电阻,可用一个30K左右的微调电阻取代之,先把微调调整到最大值的位置,开机再把输出电压调整到图纸上标注的值即可。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不,G1电压-2V高了.

网友:
看一下你的电源输出后正常不,不正常的话,看法同二楼;当电压正常后,再看滤波,当然,滤波也可能影响电压,小心注意就是了

网友:
电源输出不正常,b+ 100多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还是没用,有时候好的,有时候就不行的,亮度不能调,白蒙蒙的 ,行副有时候变宽,有时候变窄,场幅有时候变宽, 帮忙看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此机原来是没信号时是一个有红绿蓝的色块在屏幕上面移动的,背景是黑的,一次没装好机就开机了以后,就变成白屏了,色块在中间不会动了

网友:
没人帮我???

网友:
世态炎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