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无法从光驱启动,求解?

楼主(2008-12-31):
已经从BIOS中设置成bios启动,不管用,按F12选择从光驱启动也不行。
将BIOS更新到最新版本也不行,光驱进系统能正常使用。
主板换新也不行,就是不从光驱启动。
好不容易借了个IBM的笔记本做好了系统,但是如果老是做系统就要借别人的本子也不是个办法。
谁解决过这个问题,特发贴求助,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多谢各位哥们了!

网友:
楼上的,光驱进系统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网友:
换个光驱看看,存在这种情况!系统吗你可以做个备份撒

网友:
是啊,有的光驱在DOS下是不行的

网友:
用U盘装系统也可以啊

网友:
确实不行的话可以让它从网卡起动装GHOST系统,通过局域网装,这样又不怕光驱读不出碟。

网友:
用网刻简单方便实。用。。 论坛有介绍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