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12-31):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复位键无电压,查到ATX第8针到复位针的线路中有一三极管一极接地一极接8针方向一极接复位针方向,测得接8针那极的电压正常,可是接复位针方向的那针无电压,是什么问题?我直接短接两极的话复位就正常,先说明些三极管是没有问题的,我换了N个

网友:
先确定主板各部位的  供电时钟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