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为绿色,但黑屏

楼主(2008-12-31):
把情况讲一下。
G1G2都没有电压,灯丝:5V RGB:各80V左右一点。
行场芯片有信号输出,
X射线:0V,
这个是CTX显示器,还没有思路了。
求助!
芯片
黑屏

网友:
行管测过了吗?

网友:
测过了,好的。

网友:
检修流程混乱.CTX显示器的电路设计一般都采用偏转部分和高压部分分开设计方式.只有偏转部分工作正常了一般才会工作高压部分.

网友:
大哥,我没有老师的,在自学呀,我是修复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