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造成的显卡花?

楼主(2008-12-31):
今天接到一块 N2的板子  昂达的 是独立显卡的 板上无集成显卡。(不要说换显卡什么的。已经换过N个 确定是主板问题)
上任何显卡都有问题  可以进系统。QQ等。不能玩 稍微大一点的游戏。 用测试软件测试 的过程中 会出先 一闪一闪的 问题。结果是显卡颗粒全部正常。 供电管也换了 用阻止看测量数锯地址线 所有对地都一样 VDDQ工作电压一样所有对地也一样。。没招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还有2块 一个是华擎的主板另一个是联想品牌机上的 也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我有10多块主板  开3D加速就花屏,显卡也没问题,换了其它的卡还同样。。

网友:
难道没有人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给个思路啊各位大哥

网友:
在directx里禁掉3D 和AGP试试

网友:
我遇到過映泰T550 se的主板上显卡玩热血江湖卡,花屏,后换了块梅捷550就OK,不过T550 玩魔兽不花,就是热血不行

网友:
建议换CPU和内存试试!这种情况我在CPU和内存都遇到过!若还不行就要考虑主板给显卡的供电问题了,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有没可能是北桥问题呢!

网友:
换给显卡供电的1.5V管子,换个功率大一点的,顺带连电容也换了

网友:
换显卡插槽附近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