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P250-50PNA(PF)----(已解决)

楼主(2008-12-31):
SB5V正常,但是PS-ON只有4.6V ,短绿线    电源不启动.内部用的是DM0256和KA3528
查了一天 一头雾水啊   晕....
请各位出手相助啊!!!!     给图或者维修方法
PS: 输出电容   SB电容都换过了   光电块也换了...

修好了.个人认为是辅助电源输出电容下降后,造成推动级供电不足,至使推动信号不足以让主电路工作.
另IC  3528与6105差不多,但IC脚序不同.

网友:
自已顶!请各位大大出个招啊?
这种电源有人修过吗
大家发表发表看法,支个招.谢谢

网友(2009-03-20):
SB5V正常,但是PS-ON只有4.6V ,短绿线    电源不启动.内部用的是DM0256和KA3528
查了一天 一头雾水啊   晕....
请各位出手相助啊!!!!     给图或者维修方法
PS: 输出电容   SB电容都换过了   光电块也换了 ...
引用 网友A:

动动手兄弟,你有3528这个IC的资料么

网友:
我修过这个电源,问题是一样的。
只是我修的那个有时转有时不转,所以直奔待机的电容,拆了2个电容,1000的那个电容直接换上了,那个小电容在数字表的电容档测,小了一半了,换了一个,就ok了。呵呵

网友:
这个电容用多大的合适,我看有的电源上有用680uF的,+5V SB的电容也要换么?我的电源+5v SB输出是5v多一点,PS ON是4.6V,不知道4.6V小不小?

网友:
严重郁闷中~~~~~~~~~~~~~·
我的FSP250-50PNA(PF),有一天早上突然开不了机了,把大散热片拆下来,想通电测测各点的电压,没想到居然好了,运行了老长时间,等把散热片重新按上又开不了了,不知道论坛里的同仁是否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电源不管在可以开机或者不可以开机的情况下,插上电源待机电压都有,+5V SB = 5V;PS ON = 4.6V,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各位哥哥姐姐给点建议吧

网友:
不知道版主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重点查保护电路会有收获

网友:
麻烦蓝天大地兄,能找个图纸大概说说哪部分属于保护电路,谢谢

网友(2010-02-20):
有没有DM0265R外围元件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