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L开机跑90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08-12-31):
这块华擎P4I45GL主板,插上电源就开机,放电池也一样。第一次跑R6就不跑了!点下复位一下就跑到90然后就关机重启!上假负载测各项工作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的!!没的思绪的了!求高手指点迷津!!!(我是个新手哈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了的 不行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了吗,总线都要查,都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啊!!要沉了啊!!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啊!! 在下先谢谢了啊!!

网友:
典型内存不过嘛,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谢谢 整好了!!TNN的是内存坏了!!害我修了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