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最后跑7F

楼主(2008-12-31):
主板触发最后跑7F继续触发跑FF正常但进入WINDOWS启动画面死机

网友:
不知所谓,请LZ说清楚

网友:
重作个系统!!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主板上灰尘多不多!!有些时候灰尘多了也会引起死机的现象!!

网友:
7F是软驱不过吧

网友:
CMOS设置出错,7F表示要按F1继续,进到系统画面死机,可以考虑重新设置一下BIOS,再重装下系统,也许能解决,好久没来论坛了. 过来睢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