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问个问题啊,VT8237R的南桥支持串口硬盘不。

楼主(2008-12-31):
各位问个问题啊,VT8237R的南桥支持串口硬盘不,是不是VT8237不带R的就是不支持串口硬盘,还有什么板子有串口接口但是桥是不支持串的。
硬盘

网友:
带不带R的都支持串口硬盘

网友:
谢谢版主.那我的板子(EP-8HEAI )不认盘就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VT8237的NB,只识别SATA1.0,不支持SATA2.0,所以要把硬盘跳为SATA1.0即150MB/S才可识别到,
我用的是华擎P4VT8主板,开始用IDE硬盘一切正常,后来换成ST 160G的串口硬盘,总觉得不稳定,老是蓝屏,找不到毛病,最后换成IDE接口的就好了。

网友:
不过据说8237R的NB,比8237的好一些。

网友:
你是说性能,还是它支持的功能要好一点

网友:
8237的南桥不好,有这个南桥的板,我一般都不推介要
只支持SATA1.0的,我给人家装了三台
后来现在的硬盘都是2.0
后来人家买了2.0的怎么装都装不上,用过转接卡,也设过硬盘,就是不认盘,气人!

网友:
设置的问题
8237R应该是支持RA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在CMOS里面的设置吗。。。我一直没发现这个功能。。

网友:
是的,第一次用这个板子,不认硬盘,非要重启才认硬盘,在COMS里面设置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总感觉应该不会啊,你在把它设置回来看认盘不吗,我一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是那天有个VT8237R的不认盘。。。

网友:
有的主板是需要打开串口,才能找见盘的.不知道楼主们都打开了没有.如果板子上有串口就肯定支持的/带R的桥是支持软阵列.和支持不支持串口没有关系

网友:
哎!!!没法了。今天又遇到一张板子,一样不认识串口硬盘,我以在CMOS里面设置过了SATA设为能够,但还是认不到硬盘,

网友:
我记得也有几块8237的主板也不支持串口,象升技kt600等都不支持,

网友(2009-12-03):
肯定支持的,很多主板都用它

网友:
9#是对的
等楼主修好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