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0

楼主(2008-12-31):
我的一个老电脑配置是比较差的最近我换了一个好点的显示器
主机运行正常不过显示器提示:没有同步信号。当时我把显示器单独插了一下也是显示没有同步信号
换以前的显示器是好的这个故障怎么解决急急
电脑配置

网友:
我遇到过 ,用回旧的显示器就显示了,用新的就死活不显示,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接上旧显示器,把刷新率调800/600后关机在接新显示器试的看看

网友:
将旧显示器驱动卸载后再装上新显示器的驱动.还不行的话.重装显卡驱动.或将显示器信号线中的两条总线去掉.

网友:
谢谢我去试一下
谢谢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