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TraverlMate 290 不开机求救

楼主(2008-12-31):
         各位兄台我有一台宏基 TraverlMate 290笔记本 电源打开只听到CPU风扇转动3-4秒就不转了,电源灯长亮,屏不亮无任何显示,不知如何修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吗?是掉电问题还是什么啊,你说的问题不够详细,能在详细点吗?小弟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按开机后电源管理芯片MAX1631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12V,+5V,+3.3V.长按关机键主板芯片各路电源可关断。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呢?电流和代码是多少呢??说清楚

网友:
诊断卡代码多少呢好让大家分析不至于都猜吧。

网友:
代码不跑,不接硬盘开机最大电流0.37A,风扇停转后电流降到0.5A。

网友:
应该还是大件上吧,我手头也有一台海尔的机器差不多情况,准备换北桥,南桥做了不行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来.
楼主要一次性把问题描述清楚..没有思路了再发上来大家讨论..

网友:
开机测得CPU个路供电    +CPU_CORE=0.96V   +VCCP=1.06V     +1.8VS=1.8V

网友:
怎么没有大侠帮着分析一下啊!!!!修了几天都没有进展,急死了。

网友:
到这地步.就查CPU时钟和复位啊

网友:
电压

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一样的毛病

我的TM290和那位的一样问题,谁发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