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的故障

楼主(2008-12-31):
长城电源放在底功率电脑上正常,但是放在64位电脑上,开机检测卡一闪一闪的,好像供电不足这样。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呵呵,不是好象,就是供电不足。(电流量不够)换电源吧。

网友:
电流不够,勉强用的话会烧主板和做成硬盘坏道.不用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