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点击提示:磁盘末格式化,并文件格式成为RAW

楼主(2008-12-31):
我的一个512MB的U盘,点击时提示:

点击磁盘属性后,看到如下图,文件格式为RAW,不知道能否用winhex恢复,或有没什么办法恢复呢,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用winhex打开后,显示为:非分区空间

网友:
貌似是DBR坏了

网友:
先做个镜像文件,在用winhex直接打开镜像文件,不要从打开磁盘那里进去

网友:
应该是DBR损坏,如果是FAT32分区,看第6扇区的DBR备份,如果有,还原就行了!如果第6扇区的备份损坏,要手工修复DBR。----如果U盘有MBR,上述的方法不适合。总之:数据应该可以恢复的(一般情况下!)。恢复前最好做镜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格式化,然后用恢复软件找回原来的资料

夜雨十三天 -30 -5 别瞎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网友:
请不要误导!!可能你曾用这种方法成功恢复过,但这种方法不能100%的恢复,因为U盘的文件系统一般是FAT32或者FAT16的文件系统,如果格式化U盘,U盘中的FAT表这个关键信息和根目录下的数据全部清00,如果文件在储存时放在N个连续的扇区中,用格式化方式是可以恢复成功的,但如果文件在储存时不是放在N个连续的扇区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碎片,那么用一般的软件是不可能恢复成功的,只有手工提取碎片,而且成功率不是很高(如果碎片比较多)。

网友:
当用  磁盘工具>扫描丢失分区  进行扫描的时候,中间提示:如下图,在后面的继续扫描中多次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上来就让人家格式化的  太害人了

网友:
用GHOST先做个镜像,再还原到其他分区试试

无笑天神 -2 GHOST是不能做这种镜像的

网友:
fat16格式的MP3或u盘是没有dbr备份的

网友:
按你的这个现象,应该可以恢复数据的,像华山所说的,要手工建立DBR,建议找懂行的人或专业数据恢复公司恢复吧

网友(2009-02-24):
用GHOST32的 disk to partion做不了镜像,怎么办?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好难..怎么手动改DBR哇.请叫中.

网友:
楼主,  Winhex 做个mirror copy 先, 比较稳妥.

网友:
就想知道怎么手动改DBR。是不是把前边改成EB 58 90 (FAT32)  EB 52 90 (NTFS)  后边改成55 AA
不知道怎么判断那个是结束?第6区?还是...
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格式化后.修复出来的文档.全打不开.全坏..就有几个好用.图片也是
所以要想要数据千万别格.
我也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备份DBR找不到.也坏了.怎么手动改?

网友:
高手哪去了哇?

网友:
之前图片看不了,是因为网速太慢的缘故,图片没有上传成功,还是深夜网速好,图片已经上传!

花了点时间写了个教程。

1、应该是DBR被损坏。

2、U盘只有512M,不大,先用WINHEX先做镜像

3、搜索16进制F8FF,找到FAT表,查看是FAT16格式还是FAT32格式

上图为FAT32格式

上图为FAT16格式

4、如果是FAT32格式,有一个备份的DBR,通常在6扇区,复制到0扇区即可

5、如果是FAT16格式,可以先将U盘格式化,提取正常DBR。然后把镜像还原到U盘,再把正常DBR复制到0扇区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就是看不到图。还是没看明白。能不能发个图看看哇?

网友:
图片可以看到了吧?

网友:
装个98系统,进98系统试下嘛

网友:
80H要努力学习,努力实践

网友:
Winhex 做个全盘镜像,格式化再用软件找,或用WINHEX手工恢复分区表(网上有教的),一般格式化后能打开的用软件找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太感谢了.正在学习WINHEX中.救星啊.

网友:
应该是DBR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