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板,供电正常,检测卡FF。请高手指教指教

楼主(2008-12-31):
精英845板,供电正常,检测卡FF 测试其他供电都正常。会不会是 BIOS 有问题呢?还是I/O呢?高手来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cpu底座的问题 我修过几个都是底座虚焊

网友:
我也有好几快精英主板都正常,就是FF I/O好象是8705 我曾经问过别人说是I/O坏 但我换完后还是不正常,刷BIOS精英主板和官方网站的写型号不一样不太好找。希望楼主修好后告诉一声,精英主板不太好修

网友:
一般就是IO问题 8705管理BIOS I/O坏后显示FF。00。乱码。等

网友:
U座虚汗的可能性大于 IO/......但是也有遇到过蛮多IO 8705导致FF的..基本就这2问题导致的..BIOS可能性不大..

网友:
I/OIT8705 已经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显示FF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