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死机

楼主(2008-12-31):
有台联想笔记本 昭阳E290M 一开机就死在出来联想画面里不动了!硬盘换过也不行一样!你那位知到这是什么问题不!

网友:
我也有一台E280S也和你这个差不多,我的是USB不能用,我明天去做桥,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有米有提示什么东东米检测过么?

cmos放下电看看````再不行就BIOS了``

网友:
2楼!你说硬修冲突!也要说个什么地方啊!这样还不如不说呢!哈哈!       那个朋友如果修到过这问题!说说 很感谢

网友:
首先要看机器的光驱外观是否有变形,有不少机器都是因为光驱被甩脱和主板接触不良导致的问题。所以先看外观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外观没有问题那就要拔掉硬盘开机看看是否故障解决了。如果还是问题依旧那么还要从光驱入手了。先将光驱重新插拔一下,如果不能解决。就要看看光驱固定里面电路板的螺丝是否丢失,如果丢失就会造成光驱和主板接触不良的问题,也就会同样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
我试过了!但还是不行!谁还知到有什么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更心一下BIOS,再不行就换个南桥可能就行了

网友:
做南桥吧,!!!!!!!!

网友:
压压各芯片在开机看是否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会不会是死机了呀,先做南桥,再做北桥

网友:
对于这种软故障,如果各个关键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的话,修复起来是很费时间的,建议直接换主板

网友:
第一进进BIOS试试看看能进去能进去死机建议先刷下BIOS
第二压压显卡
第三就是南桥和北桥了
第四也有可能是内存槽吧
试试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供电方面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第一时间搞BIOS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先最小化试下,不行再刷下BIOS,不行做桥了

网友:
BIOS和内存可能大,板子上有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