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液晶亮一下就暗了

楼主(2008-12-31):
有台HP   HSTND-2F02液晶 是一体板子 点亮3秒就暗了!没暗影!有谁知到是那里问题!谢

网友:
查下机器 的灯管,高压条是否正常 可采用替换法

网友:
这我懂!知到这么做!我想修修看板子!有谁修好过!是那的什么问题!但也要说下谢了

网友:
有没有解决呀兄弟。。我也有台是一样的现象,,不过是明基的。。

网友:
高压板上有4个条件:
1\电源
2\接地
3\NO、OFF
4\亮度控制
查一下3、4条信号

网友(2009-03-23):
最近碰到了与楼主同型号的液晶:开机黑屏(电源灯亮),怀疑是MCU的问题。

网友:
修好过 。更换高压包问题解决。。。。。。。。。。。。。。。。。
灯管没有问题。。。绝对。。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我修好一台这样的显示器。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的.开机有指示灯但就是没有显示.想高压部分.但他高压是27V的.想换通用高压条都不行.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

yzz163 -6 重复发帖

网友:
我有台明基的也是一样的问题,我的也还没解决

网友:
高压条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