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F上电几秒就掉电

楼主(2008-12-31):
A8F  上电一会就掉电,按下开机按键又可以开机,几秒又掉  在上电的瞬间 CPU电压和南桥电压正常 请指教

网友:
a8h到是修过一台掉电的,是进水的,就换了个南桥,就不掉了

网友:
把主板电池放下电 看看怎么样 asua主板有点问题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