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spd代换

楼主(2008-12-31):
问一下高手,所有内存的SPD都通用吗?引脚定义都一样吗?就算厂商不一样的,高手来指点一下
[
]

网友:
硬件是一样的,都可通用,硬件是24c02,引脚定义都一样。软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
也有不一样的,我多见的是ST的一些,好像不是24c02哦,

网友(2009-02-01):
从手机码片方面而言,其选型均为24C04,可通用编程,不知这玩艺儿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