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70FT

楼主(2008-12-31):
一台爱国者770FT显示器,分辨率不会自动转换,从1024X768转换到800X600屏幕即黑,把电源关了再开就好了,或者从800X600转换到1024X768屏幕即黑,把电源关一下就好,以前是虚焊烧了行管、二次电源管、S校正管,换后就是这故障,2次电源管原型号是K1917,用K3262带换能引起这故障吗?

网友:
从烧行管的思路去分析,把行周围电路好好的检查一下。。。建议检查重点,S电路!

网友:
有没有该显示器的图纸???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