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7

楼主(2008-12-31):
一P4主板诊断卡跑07 (直接跑07)
测CPU供电线圈0.97V
问题会在哪些地方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马卡?可能是内存没过吧,或更新BIOS

网友:
就是没跑码
先上CPU假负载看下上面的电压都满足没,然后刷BIOS

网友:
跑07是最典型的I/O问题了

网友:
是直接跑07还是怎么滴
如果是直接跑07,那就是无效代码,参照不跑代码的方法维修

如果之C1然后跳到07 那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什么诊断卡, 是乱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