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X电源开启后就断电的分析思路

楼主(2008-12-31):
本人才开始搞主板维修,电源部分还没仔细研究,现接一客户电源,是老联想机子的,电源型号也没记下就下班走人了。初步查了一下,插上市电,有5VSB输出,绿线有5V,短接绿线后,其他电压有输出,电源风扇转,但2秒钟又没输出了,风扇也停转。对地打了一下各输出电压脚的阻值,5V红线才27欧,其他都在200欧以上,因时间关系就没再往下查了~望哪位朋友指点一下,明天一早好有个方向~谢谢!顺便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难题了

网友:
短接时风扇转几下才停,说明电源有哪一路故障引起电源保护.重点查找各路输出电压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更换光耦,431,是否损坏.断电首先测辅助电路的SB5V和494的12脚是否有12-20伏左右电压,有的话接着测494的4脚是否有0伏电压,如果是0伏接着测494的8与11脚是否有2.2伏左右电压,基本是按这个思路去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