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25系列的BIOS用什么编程哭可以刷

楼主(2008-12-31):
修板的时候,最近遇到不少新型的板上有25系列的八脚BIOS,可惜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请问一下什么编程器可以刷这种BIOS呢?

网友:
280U   580U(可刷液晶)

网友:
有一个280U足够修主板用了啊,我至目前没发现不能写的台式机的主板与显卡BIOS.

网友:
我用的580U 刷写没问题!

网友:
吹下来加转接座刷

网友:
谢谢各位了,到时搞个来试试,最主要的就是八脚那种和39系列的BIOS了

网友:
spi S25FL008A1F这种笔记本bios,谁刷过!

网友:
八脚25系列的BIOS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我买的是亨通2009编程器,这个可以!(非广告)

网友:
我自制了个并口编程器可以刷。

网友:
上淘宝买,一百多

网友:
找个接口就可以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说的不是接口的问题,是编程器不技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那个软件编的,一般用多大块编,和我试的那个差不多,我用这个并口编后(32K块)编后电脑不能刷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9634-1-1.html

网友(2009-02-02):
14# 扣肉电脑

网友:
我年二十八那天,带电热拨插刷新了一个25系列的BIOS,

网友:
现在通用性好一点的编程器 是种的谁知道

网友:
280u的可以刷一部分。要买一个转接座子

网友:
RF1800就可以刷。。。都刷好四五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请问《扣肉电脑 》软件能发给我一个吗?jgdqwxb112@163.com

网友:
最好用的还是580U

网友:
这个是usb口的

声明 这些资料是在网上找的  我没有芯片都没有试验过

网友:
usb口的源程序

网友:
哪位朋友提供25的芯片 我可以来实验

网友:
我用的润飞RF2148p,不能刷,但3148能刷

2148用了这么多年感觉挺好,几乎没有不能刷的,刷了现在的25系列,我再换就换3148

网友:
查查各点的电压是多少,正常不正常

网友(2009-03-14):
我的VP-480也可以,看这么多人推荐280U就比较了一下,还是280U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