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经验,走弯路。

楼主(2008-12-31):
今天修一台AOC773显示器,故障现象指示灯闪烁。开机查行管击穿。换新后,单独开机,绿指示灯亮(继电器吸合),随后变为黄(继电器释放),时间约1秒钟。有高压启动声。
屏幕黑。控制为超级芯片56C1125604-016.  根据经验很像是高压保护,就查过压过流保护回路,没发现问题,又代换了50V 12V电容等,忙了3小时,没结果。
冷静下来,想一下:这种现象是否为正常?    就连主机,一开机一切正常。看来是对这种超级芯片了解不多,应多学习,凭老经验不行。在这里介绍出来供同行为戒。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不接信号显示器都不会正常显示。除非老化模式打开着的!

网友:
看来这个超级芯片的作用不跟一般的一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