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做了SF后应如何处理?

楼主(2008-12-31):
6E盘做了SF后应如何处理?

6E盘SELF后,用软件检查没坏道,但是在系统中不能认盘
  前两天做了一个盘,SELF 后,检查很完善,但是在系统中不能认盘,也就是在主板自检时没有发现有硬盘,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们帮帮俺,谢谢了!!!

听说做完之后再进PC3000,停SF,就可以,但是进PC3000是用安全模式或是用正常模式?进入PC3000的SELF项,之后应怎样操作呢??请帮助一下,好吗???

备注:现在已经解决了,该盘已经正常使用中,做完SF后,不认盘,进入PC3000进行修复4项,通出,就OK了,在用MHDD进行擦除,大概有700个坏道,擦除完了,就可以了,非常好。

网友:
因为看了好多的帖子,都没说,作为一个新手,只能向各位高手们学习学习了,希望能得到大侠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建议你把开SF的步骤详细说一下.
6E盘SF成功开完是不需要任何操作就能使用的.你这个盘很有可能没月开完SF,或者本身固件还是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开SF的步骤详细说一下.
6E盘SF成功开完是不需要任何操作就能使用的.你这个盘很有可能没月开完SF,或者本身固件还是有坏的.

哦,这样啊,我原来SF一个盘,有10多个钟了,按正常模式进PC3000,也没用MHDD来擦,直接用Victoria4.46f汉化版来检查,没有坏道,太高兴了,后来接在从盘上,重新开机,竟没有找到盘,坏了,在PC3000中是6E040L1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