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机挂上B机的硬盘后A机硬盘进不去系统。

楼主(2008-12-31):
我机器上的硬盘简称A硬盘,朋友机器上的硬盘简称B硬盘。
今天拿来朋友的硬盘拷贝资料。把他的硬盘装在我机器上拷完资料后,把B硬盘拔掉后,我的A硬盘就进不去系统了只是显示蓝色的欢迎使用按任何键都无效但没有死机。
该情况以前遇到过。特别是深度的GHOST系统(或两个同样版本的GHOST系统)。进系统后挂接硬盘不会出此问题。恢复系统可解决。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跟EXPLORER文件有关呀?

如果发错区了,请版主跟转移一下。呵呵

网友:
应该和D盘有关系

你挂了他的盘以后他的C盘很可能成了你的D盘
这样很多信息就改变了

网友:
中了他盘上的病毒了吧!WIN下新加的盘符不会影响前面的,除非你手动去更改。他的盘拿掉后DOS下盘符也不会变的。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中了毒了.挂别人的盘你都不装杀毒软件,真服了你了.

网友:
肯定没有中毒的。进系统后盘符交错了,他的C盘变成了我的D盘。
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毛病了,进系统挂不会交错。

网友(2009-03-26):
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两个硬盘的引导顺序就可以了。它区别于设光驱、软件驱、硬盘引导的哟,这是硬盘引导顺序。如果挂多个硬盘的话都会有这个选项的。一时之间记不起是什么单词,反正看到了就会设。

网友:
是不是有病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