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开机屏幕发黄, 我换灯管故障依旧,高手进来看 ...
IBM T20 开机屏幕发黄, 我换灯管故障依旧,高手进来看下

楼主(2008-12-31):
今一台IBM T20 开机屏幕发黄 ,而且还有点斑,我断开高压板,单独测试灯管,就是发黄,怀疑是灯管老化,可换了新的,故障依旧,怎么回事,不会是屏有问题吧,用的是三星,14.1的屏。
三星

网友:
屏后面的背光纸老化了 仔细一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吧,我换灯管也不行,那找背光纸是不是很难找啊

网友:
得了,别换了,导光板,滤光膜,背光板一共七层要全换,屏已经老化,没有多少价值,换灯管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