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系统怎么换xp

楼主(2008-12-31):
希望高手多多讨论一些vista系统怎么换xp做法,不同的笔记本有不同做法,前几天大家在论坛上讨论过联想的   今天我遇一三星的R25与联想的不一样。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
最重要的是驱动
生产厂商不提供XP驱动的话就只能在网上慢慢找,运气好,东拼西凑也能找齐

当然了,要是你是个牛人,能自己修改驱动,那就不在话下了

网友:
谢谢,现在这个机子是不管应GHOST   还是番茄花园一安装就死机,PQ   瞬间分区等都 不能 应,估计还是SATA 在做怪

网友:
有些机器是BIOS里做了限制!像HP多款DV系列的机器就是这样!!要刷过BIOS才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