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显卡在一主板上能点亮,在其它多块主板上点不亮

楼主(2008-12-31):
我是刚修显卡,最近客户拿了一块ATI9550显卡,在客户的主板上能点亮,但跑3D MARK2001时死机有时重启,在其它多块主板上(主板均是好的,有865的915的)均点不亮,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以前我也碰见过 但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就像你一块815的那种过度板上266内存能用 400就上不去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跑3D死机重起说明GPU虚焊的面大,先降BIOS频率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刚修显卡,最近客户拿了一块ATI9550显卡,在客户的主板上能点亮,但跑3D MARK2001时死机有时重启,在其它多块主板上(主板均是好的,有865的915的)均点不亮,请大家指点迷津!

我曾经也遇到过,建议一个方向,有的是和主板电压的sequence有关系

网友:
有的山寨卡,PCB做的薄,会和部分主板的AGP接触不好,LZ的情况建议先查电压,然后跑软件测试看报错的位置,再决定怎么干吧!

网友:
试了老半天,终于知道了,原来该卡只能插在主板电压1.5V核心电压的主板上,该卡应是8X的显卡,令我郁闷的是,我用来测试的865GV和915的板子难道显卡接口不支持8X的?,而有一块845GL的板显卡接口供电竟然是1.5V,插到该板上可以点亮,请大家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