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怎么都不能过,供电正常AD线都正常《求救》

楼主(2008-12-31):
接一客户主机,点不亮。
  开机一看通电正常行,C1不能过怀疑供电有问题,测电压1.25  3.3   正常。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无敌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亚亚CPU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内存的6个时钟有没有呢,缺一个都不行哦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WE# RAS# CAS#这三个信号有没有波型。

另外,看图片你的内存槽的上方应该有排阻的,所以打阻值的方法不准确,要用电流法来测,万用表打到200MA档,在不上电的情况下,红笔接3VSB,黑笔接打阻值卡,量相应点上的电流值,如有偏大则短路,如有偏小则开路,量到偏小的值,应先查对应的排阻。

网友:
还有就是内存的91、92脚的系统管理总线的值。

网友:
你这个主板是珠脚的吗??如果珠脚的话应该是cpu座子松了

网友:
飞翔老师,能否解释一下WE# RAS# CAS#这三个信号的作用,
我是莱鸟请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内存没过,查电压和时钟

网友:
查查U座吧,一般内存供电正常U座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以上还不行就弄北桥!

网友:
如果IO不良也会挡内存的

网友:
6个时钟,是哪几个点啊

网友:
CPU座因该没有问题,可惜没有示波器,不然都可以照上面的方法试试看。
   电压再次检查是对的,空下来换了个插槽OK。另一个插槽还是不行。
   没有搞懂是不是插槽的问题呢,还是吹的时候把北桥的虚焊吹好了。
      谢谢高手们的指教

网友(2009-05-03):
检查内存外围电路和北桥

网友:
加上内存后再测试!!

网友:
我补充一句说的不对请批评指正,WE为写信号,RAS,CAS为行选列选信号都有北桥发出,而内存91,92脚为系统时钟和系统数据总线,也可以认为是I2C总线,与南桥相连,有的板子该I2C系统线还与时钟芯片,IO芯片相连,以上三个指令都是控制指令可以通过测量其波型来判定南北桥

网友:
飞翔老师,能否解释一下WE# RAS# CAS#这三个信号的作用,
我是莱鸟请多指教,谢谢了!!!!
---------------------------------------------------
WE#是写内存的控制线,RSA#和CSA#是行列地址线的有效控制线,我觉得主要看内存的电源,复位和时钟

网友:
打电压,AD线,刷BIOS。你的维修思路正确。不要怀疑自己换北桥吧

网友:
cpu座有可能脱焊,还有IO换换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不读内存吧 这主板排阻很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