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故障

楼主(2008-12-31):
独立的电源适配器,要插两次电源才正常开机工作,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了吧?

网友:
应该是里面爆掉了把

网友(2009-02-18):
修了好幾次 電源板上焊接錫脫開 用放大鏡仔細看 補焊就好 尤其是大電流的接點

网友:
把关键点全补焊一次再试,估计会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