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ASUS P4P800 主板的问题,高手救命!!!

楼主(2008-12-31):
电脑突然黑屏,高手救命!!!

求助,有关ASUS P4P800 主板的问题,高手救命!!!
电脑配置:主板ASUS P4P800 ,显卡:丽台A310,内存kingmax 256 双条,硬盘:希捷80G两块。
          今天在用电脑的时候,突然自动重启,电脑黑屏不动了,没有听到CMOS自检的“滴”一声响,试着用最小系统法做,逐个将内存、硬盘、显卡、光驱都拔掉了,还是不行,任何声音都没有,好像BIOS就没有自检,CMOS放电也做了,换了一个电源也不行,小弟恳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小弟先谢谢了!!!小弟在线等。。。。。。

换了个主板电池问题依旧,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源电压为:10.98V和5.12V,不知道电源电压对不对,电源是联志霸王龙400W

今天把所有的硬件都拔下来用羊毛刷清理了一下,金手指部分用橡皮擦了以下,全部装上居然开机了,能正常进入系统,可是用了也就10分钟左右,又自动重启了,还是原来的问题,应该主板还没烧,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急呀。。。。。。
我把CPU、显卡、内存都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确认是好的,用主板检测卡检测,没有任何显示,试着把CPU插槽打开,没成功,小弟菜鸟一个,有没有高人给指点哈,如何拆除478针的CPU插槽,最好能带个拆解图,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那里有没有测试卡啊 插个测试卡看看显示什么啊

网友:
应该是CPU温度过高断路保护了吧
要不就是CPU风扇没有装好。。
CPU风扇重装。
硅胶纸擦拭干净
重新上点硅胶

网友:
测试卡是四位显示的,显示为 - - - - 旁边有一排6个小灯,记得是1、2、3、6常亮4、5不亮

网友:
CPU干脆就是凉的,好像就没工作

网友:
CPU有时不工作
建议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突然黑屏,高手救命!!!

求助,有关ASUS P4P800 主板的问题,高手救命!!!
电脑配置:主板ASUS P4P800 ,显卡:丽台A310,内存kingmax 256 双条,硬盘: ...

看你的电脑电压就不足, 那个是12V的电压,你换个电源试一下,如果好了就顶一下。。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或者老化就会引起电脑重启,但是也不排除其它问题,可以先去试一试看。

网友:
小弟换了一个长城电源,输出为:12.15V和5.26V(用数字表测得),还是不行板子点不亮,CPU风扇转、硬盘灯常亮、显示器没有显示、没有听到自检音。

网友:
有时候灰尘也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既然一晚上能亮下,有些可能是虚焊了,你试下压住I/O芯片再开机试下,多数应该是虚了。不行的话测下BIOS电池电压

网友:
把cpu cpu插座搞下卫生试试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搞,能给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
如果摸散热器是凉的,就是散热没有做好, 估计头散热器在上面,CPU是摸不到的.
1.可能硅脂老化硬化;
2.可能安装螺丝或插销顶起,使散热器不能与CPU表面接触

网友:
问题没解决自己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