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设置时间后不开机,不设时间正常用

楼主(2008-12-31):
最近修一神舟笔记本,s263d,原来是北桥虚焊,加焊后能开机。去掉cmos电池,每次开机都正常,但是一改过来时间就不开机了(改到当前的年份),装上cmos电池,不改时间也正常,一改时间就不能开机了。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怀疑是bios不正常,找了一个bios程序,刷了还是老样,南桥晶振也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bios硬件坏,试换bios芯片?

网友:
进系统后改呢
什么样子的

网友:
跟南桥有关。cmos在南桥里面。。

网友:
bios芯片正常,正在做南桥

网友:
进系统改也一样

网友:
估计是SB的问题,期待LZ的福音

网友:
LZ修好回复一下啊。我们期待结果哦。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希望以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名号这么大  ? 安阳有那么多本本修吗? 呵呵呵  不过你遇见的问题的确是罕见的  最起码俺是没见过  怀疑你没把问题描述清楚  如果不设置时间可以正常使用的话我还没遇到过设置时间导致硬件不启动的,呵呵 持怀疑态度

网友:
碰到过,不过是845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