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板子,进系统5分钟死机

楼主(2009-01-01):
这个机子主板,AM2板子,进系统5分钟死机,电源部分的电容都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毛病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没有上好过热保护断电的。
系统重装试下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CPU的风扇

网友:
是你的风扇插错口了吧。有、时是转速不好,或io

网友:
cpu风扇是好的,

风扇是好的,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 特别是一进QQ,上网玩游戏就不行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加个小风扇吹桥试试。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NF的桥的话我更相信是桥散热不好 呵呵

网友:
没有了AM2 的CPU。试不了

谢谢各位了,没有CPU了,试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