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拆除478针的CPU插槽上的白色塑料盖子?(AMP的 ...
请问如何拆除478针的CPU插槽上的白色塑料盖子?(AMP的)

楼主(2009-01-01):
请教一下老师们,如何拆除478针的CPU插槽上的白色塑料盖子?(AMP的),最好能带个拆解图,小弟不胜感激,我把两边的卡扣都打开了,在金属推杆附近卡的很死,不敢使劲撬怕弄坏,请问有没有什么窍门或技巧呀,小弟菜鸟一个,还请老手们给帮帮。不胜感谢
!!!
cpu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法,先用一个坏板子,478的座子来试验,搞坏也不怕啊,我一般是用一般尖的镊子先从一边撬,从后面扣开啊,就是杠杆处,然后再弄另一边,多试几次就行了,好好弄的啊,不过先拿坏板子上的座子练习就行`了,比起加焊容易多了啊
[
]

网友:
撬座子主要是多练习。要用巧劲。

网友:
我手上没有坏板子,没法做试验。
请问这个盖子是怎么扣上去的,撬金属杆的轴能不能撬出来,前面部分已经可以抬起来了,感觉像是金属杆的轴在卡住,是从两边同时撬,还是先撬起一边呀。

网友:
镊子太软,而且是尖的,着力点小
我是用一把小一字起子,把起子口再磨窄一点
用起来非常顺手

网友:
我撬坏过2个478座, 手还划伤了, 慢慢联系

网友: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推杆这边百壳上面有两小黑卡子,就是那辆小黑卡子卡住这边的,小心点撬,就能下来,

网友:
用刀片撬起一边的2个卡子,然后用力提金属杆就起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