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P2D问题。

楼主(2009-01-01):
今天接修一块联想主板,为有时正常,有时到显卡自检后的开机图标就死机(还没有到内存和硬盘自检),只要能到内存和更盘自检就正常。清洗过内存槽和换过内存。故障不变。请各位指教。谢谢
显卡

网友:
各位,原来说的不是很清楚,这块主板有时可以通过自检,有时到主板的LOGO画图就死机了,把LOGO关掉之后,就为读完内存后死机,同样也是有时能通过到检测硬盘,因为没有挂盘,所以就到这里。再还有一个,就是不上CPU通电的话,鼠标CLK的5V电压正常,上CPU开机后,CLK的5V电压为0,这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