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关于电源板的问题 不要见笑

楼主(2009-01-01):
小弟想问一下
电源板上直插的三个引脚的开关管大家一般怎么判断好坏呢?
(好像有的是场效应管 有的是三极管
有什么替代方法呢?型号有什么要求啊
小弟不才  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想问一下
电源板上直插的三个引脚的开关管大家一般怎么判断好坏呢?
(好像有的是场效应管 有的是三极管)
有什么替代方法呢?型号有什么要求啊
小弟不才  请大家不要见笑

用万用表测就好了。
你要说出型号才知道那些可以替代啊。

网友:
呵呵!一般都是用场效应管的,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出好坏了,至于代换应该要考虑到场管沟道,耐压,电流等等,三极管也应该考虑到极性,耐压,电流等。

网友:
谢谢大家  是用万用表测阻值   是测G极有没有300欧到500欧 还是在通电时测S极电压呢?

网友:
好象电阻不会那么小啊,是刚断电不久以后测的吗?

网友:
坏了 一般会通的

网友:
拿个好的来对比就OK了!  这些问题,言语说不清楚!自己慢慢琢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