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显卡咋办呢??

楼主(2009-01-01):
前段时间,这个显卡开始玩3D游戏就黑屏,后来我把显卡bois改了GPU时钟频率,从360HZ降低到250HZ。。 好了两个星期,最近开始又黑屏了,但是没有之前的频繁,游戏中越是3D渲染多的地方,越容易死机
有高手教个治标治本的方法吗?谢谢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GPU有可能存在空焊的地方,调BIOS频率不是什么好方法,只能做一个测试。最好的方法是重新植GPU。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GPU供电不足。

网友:
其实应该是频率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