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需要准备哪些CPU

楼主(2009-01-01):
维修笔记本需要准备哪些CPU基本上能涵盖大部分笔记本,从奔三的开始,大家能直接给出个型号就好了。好象有一个这样的帖子,搜索不到了

网友:
奔3,奔3图拉丁,奔4,迅驰一代,迅驰三代,迅驰四代,这几个就可以啦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不用特地准备都行,修笔记本不像修台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大部分时候并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CPU一般都不会坏。维修的就算是U有问题也可以用其他客户的U试试,没多大必要特意去备各种型号的U,备点假负载到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修笔记本时,很多时候是其他故障,CPU的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