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GV不亮

楼主(2009-01-01):
我的MSI 845GV不亮,是电源接上后,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查
场效应管
都正常
电源

网友:
问题能在说详细点吗?主板是不触发,还是CPU没工作点不亮?先查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说详细点,小弟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是主板不触发,因为是电脑维修上是新手,请教了,谢谢

网友:
3V SB有没了,南桥供电,32.768起震了吗?触发排针上有电压吗?

网友:
触发排针上有电压,晶振没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起振,脚上有电压

网友:
测量3.3VSB有没有
如果有,建议LZ直接换一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