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X550花屏,用软件汇总里面的R3测试不了!

楼主(2009-01-01):
用过本论坛里A卡大全,都不行,但测试9550可以,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啊,我的卡是火旋风 X550 256M 128BIT的!

网友:
X550核心R370可以用R3测试,或者你用ATI.EXE也可以测的

网友:
论坛里有人传过X300的 可以用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R3试了好几次,不行,老是提示1,用ATI.EXE 提示缺少文件,这两个软件测试我的9550是没问题的,但测试PCI X550就不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来找找看!X300的是不是ATI.EXE这个啊?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这个:

(可测试9550,9600,x300,X55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