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宽屏按键控制问题

楼主(2009-01-01):
惠普19宽屏驱动板坏了,用另一个原装拆机驱动板可能是戴尔 DELL E198WFPf SE198WFPf 19寸的换上后开机画面正常,指示灯绿棕变色正常,但其他4个控制按键不起作用,谁有控制板的图对比一下看那里的问题,手绘的图中2根控制线都是3.3v,双列8针的是接控制板的插座,电源开关和灯在另一个板上,其中8针插座有一根针空为5v

网友A:
你找下 DELL的原配的控制板 对比下啊 好象第一张图是你说的 DELL的驱动板吧

我估计是你串联的电阻不符合DELL设计的要求 找个可调电位器 来测试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下 DELL的原配的控制板 对比下啊 好象第一张图是你说的 DELL的驱动板吧

我估计是你串联的电阻不符合DELL设计的要求 找个可调电位器 来测试阻值

对,只要找到DELL的原配的控制板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图上的是惠普的,坏驱动板配的控制板,那位朋友有dell的控制板上个图最好了,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