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2003芯片电源维修经验

楼主(2009-01-01):
以前收一台达硕电源,芯片为2003,内部没有爆件,保险、主电源管、三个整流元件完好,有待机5V和19V电压正常。因没有2003图纸没有了维修思路。
前天在论坛看到了2003图纸,对比了一下决定维修。2003芯片主要引脚功能:1、5V供电脚,2、PSON开机脚,7、8两脚为输出驱动脚,15、16阻容振荡元件接脚。
测量没有短路后,通电,2脚有4V电压,短接后没有反映,测7、8脚电压高达11V,看来是没有驱动输出,接上示波器,没有波形输出,不知是2003坏还是保护电路动作,试着测了一下保护电路元件没查出坏件,测了一下驱动电路也没查出坏件,因2003是5V单电源供电,接上外接电源5V供电到1脚,短2脚测7、8脚,马上有波形了,看来芯片是完好的,但保护电路查过了没有元件坏,看来只能是推动电路了,联想到原来测试7、8脚电压高达11V,把推动电路元件全部拆下来查,查到D10(1N4148)时,发现已开路,(原在线测,因有电阻网络,能测出值,以为完好,大意啊,看来以后二级管还是拆下来测,多走了弯路了。)跑线路发现是19V通过电阻二极管一路接到推动管,一路接电阻电路到5脚,起分压和提供保护偏压的作用,因此管开路,造成推动脚电压升高,2003内部输出管不能工作造成的,原管是个玻璃管,可能功率太小,换了个塑封的,通电试机,风扇就转了,上负载测试两个小时,完全稳定。

网友(2009-08-13):
我有个电源也是这个问题,等按楼主的过程试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