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用几分种黑屏。

楼主(2009-01-01):
如题,但我拆开看视频版。高压板都没有烧伤,高温发黄的迹象,这是为什么啊?
黑屏

网友:
这样都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呀 我刚好也修好一个联想的19宽屏的 故障和你差不多 亮了过会就灭了 亮的时候灯管还发红 拆开以为是灯管问题 晕哦 客户刚走 用自己的坏屏试灯管 NND 还是会灭 后改高压条OK 一次出2问题 和客户都不好说 哎......

网友:
联想19宽屏有几款灯管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