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芝不能上网

楼主(2009-01-01):
自用的东芝,上不了网了,虽然泡些坛已二个月,想知大概是什么故障,再下手,请高手指示.

网友:
能连上网络,但打不开网页,发送的总比接收到的多,?

网友:
无线网卡要是没问题,你电脑估计中毒了,能发送,能接送数据包那就没问题,电脑中毒了

网友:
网桥松焊可能性多

网友:
重装 查网卡电路..
不过貌似跟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这种问题先来软的不行再来硬的,问题应当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一般就是网卡芯片,做了就好

网友:
自简单的方法,1:购买个PC卡接口的网卡。2:购买USB网卡。

不建议维修。购买网卡的价格在35--50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