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开机瞬间自动关机

楼主(2009-01-01):
一台清华紫光的纯平显示器,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开机几秒后高压消失)。用表笔触碰3842第一脚时(接触1秒钟左右然后离开)出现高压反应后有自动消失。
3842没有脱焊、虚焊。

网友:
电源部分问题.首先代换3842

网友:
换了3842变成2、3脚了(碰触23脚出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电源部分的稳压电路吧。

网友:
也许是高压保护了吧,先断开主电源,接上负载,看看还自动关机不。

网友:
3842的3脚还是2脚有个二极管和1个电阻并在一 起接地的,你看下有没击穿,我就碰过

网友:
高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