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845GVM-RZ

楼主(2009-01-01):
客户来到说点不亮  接到手后 插上电源和检测卡 触发开关 不开机 能通电  我换了一个普通I/O 不行
  I/O型号是IT8712F-A   紫5V有  开机排针电压有  电池有电  没头绪了  帮帮忙  各位大哥

网友:
看看~  CPU 供电 内存供电  和开机5V 查看一下 一步一步的来 一开始就换I/O 成功机会很少

网友:
开机电路都不会修啊,打一下桥是不是好的,检测开机电压有不吗,绿线段5V正常不(有的没达到5V啊),PCI-A14脚有没有3.3V吗,你的是技嘉板子,I/O只能用IT8712F-A第三排带GB的才能用

网友:
怎么测桥的好坏?

网友:
我晕,打一下PCI-A14脚短路没,短路取下网卡,还短路就桥坏了。打一下USB接口数据脚短路没,短路就桥坏了。打一下桥附近的电容短路没(贴片电容)。打一下电撼短路没,桥供电的MOS供电脚短路没,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一短路也就桥坏

网友:
顶楼上的,你的回答简单明了,最喜欢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
哈哈 你是没修过机子吗

怎么连最简单的也不会啊 就像上面说的 南桥下面的贴片电容相通就短路啊《是用二极管档位啊 还是0.03一下的才是短路啊》  还要多看书啊